新人。。。有个简单问题想咨询下大家

楼主(2011-05-08):
有一个800VA的变压器,380V变220V的,小弟弄不清楚,变压器380V端得断路器应该选择多少安的,谢谢各位大侠教下小弟。。。

网友A:
根据 P=I.V 计算所得 I=P/V I=2.1A 也就是说初级电流最大 2A 现在开关咋选你应该清楚了

网友B:
3A足够,余量稍微大一点。

楼主:
谢谢心情不错大哥和2楼得字母大哥,但是为啥子我选了4A的断路器,有时候合都合不上呢,换成6A的就好了。。。

网友C:
变压器属感性负荷,接通或断开时应该有3-5倍的总击电流,选6-10A的断路器应该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心情不错大哥和2楼得字母大哥,但是为啥子我选了4A的断路器,有时候合都合不上呢,换成6A的就好了。。。
你在这等着啊。不是很扫人家面子吗。

网友E:
怎么叫理论联系实际呢

楼主:
.。。。你冤枉我了。。。我真的是弄不明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心情不错大哥和2楼得字母大哥,但是为啥子我选了4A的断路器,有时候合都合不上呢,换成6A的就好了。。。
1,断路器的质量要好
2,选D型断路器,
开关选得太大,起不到保护作应

楼主:
谢谢4楼得大哥,小弟好像明白了点。。

楼主:
再次感谢心情不错大哥,很耐心的哈,谢谢了。

网友A:
互相学习 相互帮助 应该感谢站长给我们的这个平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属感性负荷,接通或断开时应该有3-5倍的总击电流,选6-10A的断路器应该合适.

你说的5倍冲击电流,也才10A啊,4A的空开至少能承受多倍的瞬时脱扣电流啊,5倍?5X4=20A,也不至于跳闸。
些题目是小问题,大学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5倍冲击电流,也才10A啊,4A的空开至少能承受多倍的瞬时脱扣电流啊,5倍?5X4=20A,也不至于跳闸。
些题目是小问题,大学问。

所以我说,断路器的质量要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说,断路器的质量要好

我查到了一种空开。2。55倍In就会脱扣的,难道说它质量不好吗。

网友F:
按常规,那个断路器就是选6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