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与电脑联机使电脑死机

楼主(2011-05-08):
FX2N plc与电脑联机使电脑死机,请各位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换个串口
用个USB转串口用一下
可能是硬件问题最好换个口试一下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的Z-TEK的USB转串口的呀!能连上可就是会使电脑死机,郁闷。

网友B(2012-03-22):
我也是这个现象,我估计不是线和硬件的问题,是操作系统软件的问题,因为我以前用WINDOWS XP的时候没出现过,至从我用WIN7了,软件越装越多,刚开始时都没出现,后来就出现了。只要是USB转的COM口监控PLC时就会出现死机现象,如果是USB直接连PLC,那么不会(我用的FX3G的PLC)。所以我总结了一下,应该是操作系统及软件的问题。但就是找不到具体原因,我在WIN7里面装了一个虚拟XP系统,在虚拟系统里面监控反而一点问题都没有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C:
系统的问题
学与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