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楼主(2011-05-08):
也许是运气不好,金山的自动更新也会死机,,,,重装系统后,LS的KGL软件连接PLC总是失败。重装了KGL的软件,无效。重装了USB TO RS232驱动,还是无效。郁闷中。。。。。最倒霉的是现在正好有一个K7M-DR30UE的要编程。。。。。。

网友A:
换台串口的笔记本吧,我也是吃尽没有串口的苦头。不过现在买了联想昭阳的笔记本,貌似现在只有这个系列的笔记本有串口了。

楼主:
可是,已经买了。怎么办,难道又换?才买2个月啊?。。。

楼主:
我买的是神舟的精盾580-i5D3的。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比如加个窜口卡什么的??

网友B:
什么系统的 最好XP

网友C:
现在带串口的笔记本,已经很难买到了,空想系列的,价格高,质量也不怎么样。
推荐买串口转接卡或者质量好一点的USB--COM的转接线。很好用的。

网友D:
买PIMCIA串口卡,有一代和二代的,上淘宝网看一下吧

网友D:
更正,是PCMCIA串口卡

网友E:
还是戴尔d系列的吧,好用!

网友F:
我用的也是DELL的LATITUDEE5500,也挺好用的.

网友G:
数据线接触不良吧,检查下串口线。
数据线接触不良时不会的,以前能连到得,重装系统后才连部到的

网友H:
哈哈、、路过,
下载积分:-5(guochunyi)
工控威望:-5(guochunyi) 如再在个分区发表无意义 ..

网友I:
不太术,支持下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7的,显卡是GT445,XP的装不上驱动啊。谢谢大家

网友J:
我用联想昭阳E46L,有串口通信很好用

楼主:
不知道我的本本支持加窜口卡不?精盾580=i5d3的

网友K:
估计是你系统装得不好,重装下系统就应该可以了啊
重装两次了。。。。

楼主:
第一次的时候也很好,重装系统后就不行了

网友L:
最好还是用带串口的,联想e46l,价格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