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台达B系列触摸屏该如何通信

楼主(2011-05-08):
请求台达PLC与台达B系列触摸屏该如何通信,为什么连接不上。该如何设置PLC与触摸屏。PLC是ES系列,触摸屏是B系列的。PLC用485,DOP用COM2.通信线是1。4接负。2.3接正,PLC默认站号为0,人机为1.各位 大侠看看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你最好直接用串口,不需要接线!

网友A:
你最好直接用串口,不需要接线!设置很容易通讯上

网友B(2011-08-17):
同样问题,期待高人答复。。谢谢

网友C:
台达有HMI-PLC线卖的啊。触摸屏里面的设置有没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