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单相漏电开关天空闪电就跳

楼主(2011-05-08):
今下午去郊区一朋友家,天空闪电就漏电开关跳,下雨时没有跳,反复出现九次闪电都发生,求哪位指点如何解决

网友A:
质量不好的都会跳,国产的我见过的都会跳。

网友B:
是什么牌子的,说来听听,以后选型好注意,漏电开关里面应该是有电子电路,抗干扰没做好,就会出现这情况吧。换个品牌试试。

网友C:
偶认为这是正常的。。

网友A:
我家用的施耐德的梅兰日兰Multi 9 C65N系列的,夏天打雷时没有跳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家用的施耐德的梅兰日兰Multi 9 C65N系列的,夏天打雷时没有跳闸。
打雷跳闸的,有的是加了防雷保护的,最关键的是漏电跳闸就行了。

楼主:
加一个浪涌保护可否防止漏开跳闸 请教各位

网友E: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E:
保护性比较强········

网友F:
常见的漏电保护器打雷是不脱扣的,有一种是带过压保护的,建议你去同单元的住户了解下,要是别人家的不跳闸就你家跳建议换一块,国产的十几元一块

网友G:
大楼的接地电阻过大,
打雷是云层向大地放电的自然现象,越高的建筑越容易被闪电击中,这就是为什么建筑物都要做接地的原因,接地线把闪电直接引入地下,从而减小闪电对建筑物的损坏。一般建筑物接地电阻要求都在2欧以下。电阻过大在被闪电击中的时候不能完全把电流完全引入地下,那么建筑物上的感应电压就会很高,使漏保跳闸。
我们知道漏保的原理是:从火线流出的电流必须经过零线流回去。
火线和零线同时穿过同一个电流互感器,这样就互感器二次侧的电流为0
如果漏保后面的线路有接地的地方,那么互感器的二次侧就会产生电流,经过三极管放大后驱动跳闸机构使漏保迅速跳闸。
当然,漏保生产厂家各有各的技术,但大致原理相同,有些漏保是带过压保护的,就是防止感应电引起跳闸。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保护性比较强,这种应该是属于过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