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8):
  大家好!我现在用三菱FX2N-2DA 控制两台三菱变频器  用0-10V和 4-20mA   我也都屏蔽啦 都不理想  怎么办?  用0-10 V 频率不稳定  一台一台单开 没问题,两台一起开 就有一台会自己停下来,  用4——20mA   10分钟后 就报故障  模拟电流异常      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走通讯道路

网友B:
1.模拟量信号线不要和变频器的输出线穿到同一线槽;
2.将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到开关PLC的COM端;
3.在信号线上套上两个铁氧体磁环;
4.将变频器的接地端子正确接地;
5.屏蔽线换成双绞屏蔽线;
6.将电路中每一路独立直流电源的负端并联!
做到以上几点,估计应该问题不大,要是问题依旧,建议楼主采用通信方式,通信是数字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C:
引用楼主fudong于2011-05-08 21:31发表的 用0-10V和 4-20mA   都不理想  怎么办? :
  大家好!我现在用三菱FX2N-2DA 控制两台三菱变频器  用0-10V和 4-20mA   我也都屏蔽啦 都不理想  怎么办?  用0-10 V 频率不稳定  一台一台单开 没问题,两台一起开 就有一台会自己停下来,  用4——20mA   10分钟后 就报故障  模拟电流异常      应该怎么解决呢?

我也都屏蔽啦,你是怎么屏蔽的,讲清楚啊,好对症下药啊。

楼主:
我 就是 接地   PLC 变频器 人机 开关电源都 接地

网友D:
把变频器的设备接地应该可以解决,我碰到过类似的干扰
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