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P1H 编写一个记时的时钟程序

楼主(2011-05-08):
要求
2位 七数码管 从0显示到99 一秒递增一位 哪位好心人帮个忙
可以发到我邮箱
czde423@163.com

网友A:
欧姆龙板块的所有问题基本都是版主一个人回答,看来欧姆龙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板块的所有问题基本都是版主一个人回答,看来欧姆龙还是有点难度。
可能你刚接触OMRON的原因。

网友A:
是啊,刚弄欧姆龙不长时间,版主,@++B,前边加@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指的是上升沿执行一个扫描周期,相当于三菱的脉冲执行型P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感谢帮助

网友D:
如果要用七段数码管显示出来的话,程序不是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