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ueplc.com

楼主(2011-05-08):
查看原文:http://www.taojinwa.com/blog/?p=571

(1)分组输出 如图7所示,当两组负载不会同时工作时,可通过外部转换开关或受PLC控制的电器触点进行切换,使PLC的一个输出点可以控制两个不同时工作的负载。

图7 分组输出
(2)矩阵输出 如图8所示为4×4矩阵输出电路,用8个输出点可控制16个负载。要使某个负载接通工作,只要它所在的行与列对应的输出继电器接通即可。例如,当Y010与Y004同时接通时,KM1得电吸合。应当注意的是:当只有某一行对应的输出继电器接通,各列对应的输出继电器才可以任意接通;或者当只有某一列对应的输出继电器接通,各行对应的输出继电器才可以任意接通。否则将会错误接通负载。因此,采用矩阵输出时,必须将同一时间段接通的负载安排在同一行或同一列中,否则将无法控制。

图8 矩阵输出
(3)并联输出 通断状态完全相同的负载,可以并联后共用PLC的一个输出点(要考虑PLC输出点的负载驱动能力)。例如PLC控制的交通信灯,
对应方向(东与西对应、南与北对应)的灯通断规律完全相同,将对应的灯并联后可以节省一半的输出点。
(4)负载多功能化 一个负载实现多种用途。例如,在传统的继电控制系统中,一个指示灯只指示一种状态。在PLC控制系统中,利用PLC的软件很容易实现利用一个输出点控制指示灯的常亮和闪亮,这样就可以利用一个指示灯表示两种不同的信息,从而节省PLC的输出点。
(5)某些输出信号不进入PLC 系统中某些相对独立、比较简单的部分可以考虑不用PLC来控制,直接采用继电器控制即可。
(6)利用输出点扩展输出点 与利用输出点扩展输入点相似,也可以用输出点分时控制一组输出点的输出内容。例如:在输出端口上接有多位LED7段码显示器时,如果采用直接连接,所需的输出点是很多的。这时可使用图9的电路利用输出点的分时接通逐个点亮多位LED7段码显示器。
在图9所示的电路中,CD4513是具有锁存、译码功能的专用共阴极7图9 输出口扩展输出口

段码显示器驱动电路,两只CD4513的数据输入端A~D共用可编程序控制
器的4个输入端,其中A为最低位,D为最高位。LE端是锁存使能输入端,在LE信号的上升沿将数据输入端的BCD数据锁存在片内的寄存器中,并将该数译码后显示出来,LE为低电平时,显示器的数不受数据输入信号的影响。显然,N位显示器所占用的输出点P=4+N。图9中Y004及YOO5分别接通时,输出的数据分别送到上下两片CD4513中。
  • 下载积分:+1(xqx666) PLC的点很贵吗?
  • 近千套 PLC.触摸屏 例程,免费共享 http://pan.baidu.com/s/1c1uxlxm 关注www.xueplc.com 长期更新

网友A:
    那个矩阵输出有点意思。

网友B:
    很好的!第4点我用过,用在报警指示,不一样的闪烁,表示不一样的故障。

网友C:
    顶 收藏了,用得上

网友D:
    值得参考。。。。。。。。谢谢
    朝花夕拾

网友E:
    矩阵这个方法听说过,第一次见到图纸,谢谢分享。

    1162859666@qq.com

网友F:
    想法不错,用处不大

网友G:
    值得参考。。。。。。。。

网友H:
    输入点也是可以用的。不过相对编程的麻烦来说,增加的硬件成本计较划算,特别是检查起来会觉得很麻烦

网友I:
    很实用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