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入梯形图时提示软元件设置不正确。
www.xueplc.com

楼主(2011-05-08):
查看原文:
http://www.taojinwa.com/blog/?p=553
三菱PLC输入梯形图时 提示软元件设置不正确。 这个问题 很多初学者 都遇到过 下面来说说 他为什么出现?
我遇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0和o ,2个字母 很多人都分不开 所以 会出现上面的提示。

网友A:
我是编程软件学多了,有时输入X9,或Y9了。

网友B:
一步步来就不会错的

网友C:
我同意楼主说法,我也是有这种错误,要特别注意

网友D:
应该不是吧,编程软件会自动识别是O还是0, 例如 mov k0 d0 你知道那个是O那个是0吗?

网友E:
jr jj不是的

网友F:
我觉得用多了自然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C:
同意七楼是说法

网友G:
五楼正确

网友H:
用习惯就好了
wusaoyun

网友I:
呵呵,有时候输入也会有错误的。
三菱PLC输入梯形图时提示软元件设置不正确。

网友J(2012-01-14):
还是同意五楼的

网友K: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L:
只要人就会有错的时候。
习惯了就好了

在东莞市

网友M:
指令里是O地址是0

网友N:
0和o未区别,有遇到这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