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楼主(2011-05-08):
我安装了后,在创建是总是显示正在创建模板,过了好久还是不能用,这是为什么?知道的说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软件安装过程中有无异常?OR电脑配置过低?

网友B:
中文版是免费的,应该不会出问题的,建议:
1、文件放在英文目录下安装(即目录中无汉语字符);
2、关闭杀毒软件和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