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模拟量编程

楼主(2011-05-09):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欧姆龙C200HX模拟量换个输入点如何改程序

网友A:
没时间翻编程手册,你自己有的话翻一下就会知道。想学技术别太懒了

网友B:
查看说明书啊

楼主:
我的手册上没有啊,哪位高手简单讲一下

网友C:
换个点之后就换个通道地址,不知是AD还是DA模块,拔码数字是几?

网友D:
我用过ad04 好像是100 -199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