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9):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FANUC 0M系统的加工中心,机床起动后,在自动方式运行下,CRT显示401号报警。分析与处理过程:FANUC OM出现401号报警的含义是“轴伺服驱动器的VRDY信号断开,即驱动器未准备好”。

        [    post]根据故障的含义以及机床上伺服进给系统的实际配置情况,维修时按下列顺序进行了检查与确认:

       1)检查L/M/N轴的伺服驱动器,发现驱动器的状态指示灯PRDY、VRDY均不亮。

       2)检查伺服驱动器电源ACl00V、ACl8V均正常。

       3)测量驱动器控制板上的辅助控制电压,发现±24V,±15V异常。

       根据以上检查,可以初步确定故障与驱动器的控制电源有关。

       仔细检查输入电源,发现X轴伺服驱动器上的输入电源熔断器电阻大于2MΩ,远远超出规定值。经更换熔断器后,再次测量直流辅助电压,±24V,±15V恢复正常,状态指示灯PRDY、VRDY均恢复正常,重新运行机床,401号报警消失。[/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