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们,我现在想外部改变PLC内部的时间继电器的数值

楼主(2011-05-09):
三菱PLC 请教一下高手们,我现在想外部改变PLC内部的时间继电器的数值 我现在要求是设定是10秒``` 要求外部按钮 担是有时要求是1 2 3 4 5 6 到10 秒``` 要怎么设计指令````听说递增或者递减指令
高手们带指令`给我讲解下```谢谢``

网友A:
你是那种PLC,试着用一下PLC自带的摸拟电位器编程。很好用的。

网友B:
据我所知,在触摸屏上可以实现。

网友C:
手册上有

网友D:
用INC / DEC 就可以了,如果能用文本或者触摸屏就更加理想了
这个网页上说明了方法,去看看吧
http://www2.ca18.net/tech/3794.html

网友E:
示教定时器指令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