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编程问题

楼主(2011-05-09):
请教各位工友:
刚接触OMRON PLC有些指令用的不是很熟,请问三菱PLC中指令[<> K1M10 K0 ] ,用OMRON的指令怎样写?

网友A:
应该指M10不等于0吧 好久不用三菱了

网友B:
你可以将K1M10传送到一个寄存器或一个通道上,再将这个寄存器或通道与K0比较。

网友B:
一个通道有16个M,可以用WAND先屏蔽掉不需要的12个,再与K0比较。
WAND.H0F.W0.H1
<>.K0.H1
下载积分:+1(xuehai2001)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