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V5.4 SP5 问题

楼主(2011-05-09):
我今天装了一个step7 v5.4 sp5 版本,可是在新建项目的过程中 无法选在cpu315-2dp ( 6ES7 315 -2AH14-)版本; 里面只有cpu315-2dp ( 6ES7 315 -2AG10-); 请问如何 添加新的型号?

网友A:
在线更新下硬件就好了

楼主:
谢谢,是不是 在线更新就可以了。那在离线编程的时候 可以先选择一个旧版本的;等在线的时候,他们自己会更新,对吧

网友B:
硬件组态——Option——Install HWupdate
如果还是无法找到,你必须对你的Step7版本进行更新。

楼主:
谢谢,可以找到了

网友C:
你必须对你的Step7版本进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