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从何学起

楼主(2011-05-09):
请高手指点一下,想要学习PLC编程,从那学起?
刚刚会读PLC程序,想深入学习,祈求诸位同仁的帮助

网友A:
先看看书熟悉一下指令

楼主:
看什么书?能不能推荐两本?谢谢
刚刚会读PLC程序,想深入学习,祈求诸位同仁的帮助

网友B:
首先确定你要学习那种PLC,然后看这种PLC的软件和硬件手册,论坛上基本有下
看几篇编程指导的文章
最后开始实习自己编程和调试,最后很好说了基本了解某种PLC,再看别的就容易了
PLC和触摸屏的种类很多,一定要做好长时间学习的准备

网友C:
买几本plc方面的书籍,再买个对应的plc就OK了,没有plc实物只能是纸上谈兵。

楼主:
西门子S7300/400的编程。
刚刚会读PLC程序,想深入学习,祈求诸位同仁的帮助

网友D(2011-08-01):
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