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哪位仁兄有信捷PLC C语言功能块的应用案例?

楼主(2011-05-09):
各路大侠高手,哪位仁兄有信捷PLC C语言功能块的应用案例,能不能共享一下,最近老板让用信捷的PLC做控制部分,要求程序的保密性高,听说信捷的PLC可以用C语言写程序,所以想试试看,哪位仁兄有这方面的应用案例麻烦你共享一下,小弟以做参考,先谢谢了!!

网友A:
现在信捷好像还没有解密软件,C语言可不好整。当然你会的话不难,对我来说C语言就是天书。

网友B:
用C写脚本吗?没用过信捷的屏,用过组态王的C脚本

网友C: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楼主:
我也是懂一点C语言,不过在PLC编程软件里面用C语言的话只需要懂一些简单的规则就行了,我也在学习中,有兴趣的朋友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

网友D:
应该类似触摸屏的宏程序吧?建立变量,然后编程就可以了,语句很简单,用不到数组、指针什么的,总之就是有个C语言的基础就可以了。

网友E:
貌似没有、、、关注中

网友F:
基本上配置一个C语言功能块 然后在里面写 就是先定义变量 如 int a,b,c; 比如算个加法的话,a=W[0];b=W[1]; c=a+b;W[2]=c; 程序大概就是这样 而C语言就可以被梯形图里面调用,比如上述的C程序的名字是JIAFA 然后在梯形图里面就可以使LD M0 OUT JIAFA D0 M0 其中W[0] W[1] 就是首地址 对应的是D0 D1 然后最终的运算接法放在D2中

网友G:
在信捷的网站上可以直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