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控制8套伺服

楼主(2011-05-09):
请问 有没有谁用 CP341 modbus RTU 来控制过富士电机alpha 5的交流伺服。 alpha 5的交流伺服具有modbus RTU 协议口。
如果不行 就采用FM357-2 定位模块了,是吗 ? 给个参考

网友A:
我觉得如果不是联动补插的话用通讯方式加外触点启动方式可以控制富士伺服驱动器的定位的。我有做过和台达的,相信应该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