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安装出项的问题
无独有偶啊

楼主(2011-05-09):
请大家帮帮忙 前几次安装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貌似系統有問題吧

网友B:
重启试试

网友C:
应该是系统出现了问题了吧

网友D:
装在D盘根目录,可选项都不打勾。。

网友E:
以前装过吧!估计是以前的卸载不干净造成的!,最直接方法就是重装系统后安装,要不然想办法把文件清理干净也可以。。。

网友F:
换一个新系统试试,我以前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后来才知道文件清理时出错的。
三菱PLC软件安装出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