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9):
今天我们公司里接到一单,是改装电子厂两台工业净衣烘干机(由于原厂使用单片机做的现在出问题可客户公司要求我们帮他们改成PLC控制的)但我不知道该烘干机有什么功能和他的工作流程,该机器为日本的ASAHI公司的型号为ANT-2020  不知道那位大师知道该机器的动作流程,知道的话能否告诉我,该机器有热风烘干还有一项蒸汽选项和加工剂选项不知道是干嘛的,然后还有衣服数量相对应的选项(六项)比如少于10件衣服就是3选项10到20件就是2选项不知道这参数主要是控制什么的,他的工作温度有几个档次各档次的温度分别是多少,是否有消毒功能,目前的电子厂的净衣烘干机有哪些烘干方式。

网友A:
有些问题你可以找说明书看看  应该会找到答案的
没有说明书的。

网友B:
还是参考一下设备说明书吧,没搞过!
要是有说明书那就好了可惜是没有啊,这两台机器任何信息都没有,客户说了就靠我自己去弄明白。

网友C:
别人要你改就会给你提出改的方案,工艺过程,如何操作的都会提供给你的
客户那里没有任何能帮得上我的信息他们也不清楚机器的工作流程。

楼主:
能帮忙的大侠帮帮我吧,5月28日以前要完工的。

网友D:
带机器旁仔细研究2天设备的工艺流程就明白了。找个懂机械的陪你。
那烘干机是两位什么都不知道的阿姨,我们碰她们又不让碰(客户是上帝啊我们不能违背他们的意思)

网友E:
可以把原机说明书,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没说明书啊 有说明书的话那我就轻松多了,客户那边除了机器什么都没有,额 还有几个会指挥的。

QQ980347789

楼主:
     有没有修过或者设计过烘干机的大师在啊 帮帮忙吧烘干机我是第一次接触到。

楼主:
没人弄过烘干机?

网友F:
你多观察它的工作时的流程,应该可以做的出来的
我观察了1个多小时结果只看到他正传反转恒温其他的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他们在用的时候只用到少数的功能一大部分他们都没用)

网友G:
楼主搞笑了,工业的的洗衣机和家用的洗衣机区别在哪里,不都是洗衣服而已,只是工业的洗得多,家用的洗的少而已,现在的家用的洗衣机高档点的也有烘干功能,难道楼主想要用200度来烘干衣服吗?你家用的洗衣机也有几个选项呀,衣服少的时候水位调2-4,多的时候调5-8 ,很多的时候调到10 . 当然,这个毕竟不会完全一样,看到上边的功能键也能猜出几分了。更何况是对着机器呢。
你说蒸汽不知道干嘛的,家用的洗衣机没有蒸汽很正常,但工业的没有就麻烦了,就像饭店里面没有消毒柜一样,要是哪位有个皮肤病什么的,那不就会很惨吗。呵呵  都是猜的,相不相信就由你了。
但是我知道什么地方有这样的设备,那就是酒店里有这样的设备。不信你去看看。
谢谢你的建议 你弄错了那机器只能烘干不能洗衣服要是有洗衣功能他那衣物数量选择我到能理解但烘干他的作用是干嘛我就不知道了,至于对着机器还找不错工作流程那是因为操作机器的阿姨不让我们随便动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