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9):
各位大侠:
    您们好,小弟最近有一事困扰,敬请大侠们指教。
问题:生产现场的设备及管道有很多点要新增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这些点的数据只做显示,不参与控制。要在远端的工控机上显示。由于不参与控制,所以新增加的点没有经过PLC模块进行采集处理,根据客户要求,现在要配置一套单独做现场数据监视用的系统?
要求:1,需要用UPS,就是现场断电后,系统至少能持续供电15分钟;  2,软件最好是winCC; 3,现场的传感器直接通过光纤进入到工控机,进行显示
不解之处:1,传感器如何通过信号处理(如类似什么接受器或处理器的东东,最好不是PLC)进入到光纤里进行传输; 2,光纤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进入到工控机里进行显示,或者是进来的模拟量需要在工控机里怎样的配置(类似于PLC模块一样的东东,显示通道的数据处理)实现数值正确显示?
跪求大侠们指点!!!!!

楼主:
可怜新手上路啊  没人光顾

网友A:
思考一下,

网友B:
多远?一定用光纤吗?可用无线路由器加带以太接口通信功能和带通信的压力、温度、流量传感器等。

网友C:
光纤传输进入工控机,必定要一个光电转换的设备,把光信号转为电信号。工控行业好像还没有这类装置吧,再说了光纤通讯一般用于N千公里远的通讯,你的现场设备到工控机距离才多远,也没有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