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白炽灯的开关寿命

楼主(2011-05-09):
接好一个220V的白炽灯,我想检测它的开关寿命,加个继电器,继电器通一下,如果有电流计数器加1,最关键的是如何检测电流?
这个肯定是比较自动化的,人不可能24小时待在那里,一天用时间继电器开和关好几千次,要确切的知道是第几次死掉就是灯丝断掉

网友A:
再加一个光电开关

网友B:
关注中。。。。。。。。。
朝花夕拾

网友C:
串联一个电流表,随时关注他的变化,即可查看电流的大小
这个肯定是比较自动化的,人不可能24小时待在那里

网友D:
全程监控

网友E:
有必要吗?说明书上写着呢

网友F:
我这有这样的设备,楼主要吗???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G:
做一个模拟量不就可以了?、、、??
然后进行采样,显示在人机种···
多少次那不是更简单?
楼主要开这样的机台可以联系我。前几天刚刚帮人做的电动拖把测试机,要求能看到电流的大小,温度大小··以及计数··
以上

网友H:
把计数器串联在灯后就行了,灯丝断了不会再计数了

网友I:
楼猪应该是想知道有没有光、电流来了解白炽灯是否损坏吧?那就简单了,不需要AD,直接用光电传感器就可以了,测电流的话也可以,用个霍尔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J:
电流型传感

网友K:
如果你实在是想检测电流的话那你可以加装个电流互感器然后再整流触发光电耦合元件来输入到PLC的输入IO端里,简单点的就是1楼说的加装光电感应器来给PLC信号,对了还有一种继电器是和负载串联的继电器只要负载电流能满足那继电器吸合就行了你自己也可以动手改的。

网友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