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关于西门子ET200L的问题?

楼主(2011-05-09):
今天我看到一个开卷线的控制电柜,里面有三个ET200L的分站,前两个分站上挂的是32*24的输入第三个是32*24的输出,为什么不用一个分站挂三个某快,控制柜就一些按钮和灯,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A:
少用分站可以少一截通信线,但多用很多IO线。个人愚见。
盟主

网友B:
一个分站挂一个模块?如果是从属于同一个网络的话就没必要,如果不是的话就有必要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后来问了一下,有两种说法:1.这三个分站不是一个主站2.西门子的这种分站只能带一个模块

网友C:
ET 200L I/O 模块不能扩展。。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