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的一些简单问题?

楼主(2011-05-09):
假设我手里有一个PLC,一台电脑编程器,三菱的PLC(FX系列)还用不用在非配地址啊,是不是将程序直接下入到PLC就行??
求高手给详细讲解一下
菲菲常常感谢

网友A:
没用过编程器!用笔记本装个软件,数据线一接,程序一输,那多直接?

网友B:
由于FX系列PLC属于整体式,其IO地址已是固定,所以不用分配地址,但是需要按照实际地址来编写程序。

网友C:
不用分配地址

网友D:
3楼是高手

网友E:
我用过喽,好烦人呀,一个一个弄去,一不小心就会弄错,不用了,按照你的思路写就行,加油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F:
还用编程器?楼主,你OUT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说说的电脑编程器值得是电脑里装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