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一个关于梯形图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1-05-09):
各位大虾,请问梯形图怎么写程序才能实现 仅用一个复位按钮来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呢(就是按一下按钮电机启动了,再按一下电机停止了)?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交替输出指令就可也了!
例三菱ALT指令

网友B:
ALTP 指令。。。。。。。。。。。 简洁方便
朝花夕拾

网友C:
试一下这个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研究下先。。。

网友D:
继电器就可以了撒,怎么还要plc了。就是单按钮的电机起停

网友E:
买一带自锁的按钮开关就可以了,还用PLC浪费

网友F:
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G:
进来学习下经典电路.用两个计数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