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频电路

楼主(2011-05-09):
大家好 有谁会设计plc四分频电路 帮忙发到我邮箱上
mazhenpeng21@126.com
或在此上传图片解决 谢谢

网友A:
在研究中~~~~~

网友B:
2分频知道了,四分频也会了吧(待分频的脉冲信号加在X000端)

网友C:
可按2楼的方法编程。

网友D:
为什么要这样做,???通常人家是用在高速处理上面
!

网友E:
如果是用在脉冲信号输出物体端口之后,则可用多通道光电开关模块或用高速光电偶也,是否能适合你的使用要求,按这个方法试一下就可以定论了,不试是无法确认是否适合你的现场要求,我用这个方法本来只能带二套步进电机的PLC,带四套照样可用(四套步进中有两套是轮流工作的,其余的有时是轮流,有时是同步,脉冲只是2K,但是否到位等都有光电检测信号做基准的),而且稳定使用了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