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各位看看

楼主(2011-05-09):
三菱FX系列的,X1--------[MC NO M1]
这里面的进入主控,什么情况下需要用这个指令我不懂,不理解啊~

网友A:
当条件1满足时,执行程序某某,不用主控指令你可以这么写:
if status1=1 #¥%^&@;
if status1=1 ^*&^%^&!;
if status1=1 *^(@*$#!&^$;
if status1=1 \@&*&*@!;
用了主控指令你可以这么写:
if status1=1 --------[MC NO M1]
#¥%^&@;
^*&^%^&!;
*^(@*$#!&^$;
\@&*&*@!;
MCR N0
既简洁又牢靠,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