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9):
X1--------[MOV H0003 K1Y000]
YO指的是电机的线圈
X1启动后Y0工作
请问这是怎么理解的啊
[MOV K0 K1Y000]指的是停止又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A:
当X1为ON时,将H3传送到K1Y0之中去。
其中,H3为十六进制的3,换算成二进制就是0011;
K1Y0是Y0~Y3组合起来的元件,对应以上的二进制数据,应该是由高位到低位这样组合:Y3  Y2  Y1  Y0。
                                                                                                    =  0     0      1   1  (H3)
所以这个指令的效果是Y0、Y1为ON,Y2、Y3为OFF。

MOV  K0  K1Y0则是将0传送到Y0~Y3中去,执行的效果就是Y0~Y3都为OFF。

网友B:
[ MOV H0003 K1Y000]就是Y0=1,Y1=1,Y2=0,Y3=0,;Y0=1就是启动线圈了
[MOV K0 K1Y000]就是Y0=0,Y1=0,Y2=0,Y3=0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