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IO 模块坏了

楼主(2011-05-09):
S7/300 一个IO 模块坏了 重新换一个 程序要编过吗 还是直接换好 就可以用了

楼主:
设备一 送电 坏了的 IO模块 几个 输出点 都动作了
与之连接的 触摸屏 全都不能工作
请 各位 专家 赐教 赐教

网友A:
更换同一型号的IO模块,不用改程序..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B:
具体是什么型号啊?如果确实坏了,更换同类型的模块就可以使用,不需要更改程序,如果只是坏一两个通道,程序又比较简单的话,可以更换通道并更改程序。
成色好的话,我可以回收QQ:15382574

网友C:
更换同一型号的IO模块

网友D(2011-09-25):
换同型号模块,本人有些备件欲转让QQ294472231

网友E:
同型号的允许直接更换,无需修改组态程序。如果一时无法找到同型号的模块,则需要组态相应的新模块并下载到CPU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