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同PLC通信

楼主(2011-05-09):
我安装的7.08怎么就是无法通信呢,连接线是买现成的,用的是usb转的9针串口,郁闷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A:
usb转的9针串口是要安装驱动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USB转串口的驱动有问题吗?

楼主:
没有问题,电缆也没问题 我都试过

楼主:
我怀疑是软件缺文件

网友C:
通讯口选择错误

网友D:
看一下USB转串口占用那个串口号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用的是正确的

楼主:
三菱编程软件上的通信端口我也设置成和电脑的相同端口

网友E:
试一下,其他的端口。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USB转串口占用那个端口号是4,就只能将软件上的通信端口设为4了,其他的端口我也试过了,都不对

网友F:
不要想着每个USB转串口的线可以连接任何的设备,有的线是连接不了的,我就有一根转串口的线,很多的都可以联接,可就是不能连接三菱的FX1S。而且还是进口的线哦。

网友G:
先装驱动软件,再选择COM口

网友H:
更换通讯端口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