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9):
三菱FX系列的
X1--------[MOV H0003 K1Y000]
YO指的是电机的线圈
X1启动后Y0工作
请问这是怎么理解的啊
[MOV K0 K1Y000]指的是停止又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A:
首先你要理解H 和K  H一般是16进制数值,K是十进制数值。
在你要理解KmXn,  KmYn, KmMn等的意思,这个我个人叫它数组,一个数组由4位相邻的元件组成,它可以表示2进制的0----1111,即十进制的0---15,  16进制的0----F。Km表示有几个数组,Xn, Yn等表示数组的起始位。如K1Y0就是Y0,Y1,Y2,Y3, 其中Y0是低位,y3是高位,写相应数据时应该Y3Y2Y1Y0来写。
结合以上,第一句就是使Y3Y2Y1Y0表示16进制3,即0011,所以Y1,Y0工作。

  • 下载积分:+1(胡骄阳)
  •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B:
    楼上的大哥理论好强啊!

网友C:
       [MOV K0 K1Y000],是将十进制数0→“数组”K1Y0(即Y0~Y3),也就是使得Y0~Y3均为0,输出断开,所以是停止。

网友D:
    K2#,在PLC内部,就是一个BYTE.

网友E:
    十六进制转二进制再进行位传输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F:
    楼上高见,

网友G:
    一楼大哥理论帝

网友H(2011-06-08):
    那MOVP K21 K2Y1是什么意思呢,K2是指Y1~Y10吗??

网友I:
    MOV H0003 K1Y0  表示把十六进制3转换成二进制(0011)传送到K1Y0(Y3-Y2-Y1-Y0)中.那么,使能端接通后,Y3-Y2会被置0。Y0-Y1会被置1。
    MOV K0 K1Y0 表示把十进制0转换成二进制(0000)传送到K1Y0(Y3-Y2-Y1-Y0)中.那么,使能端接通后,Y0-Y3会被置0。
    你得了解一下1楼所说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