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小弟自從去了台灣,開始接觸倉儲設備
有兩個升降口與八個運輸設備
一個主站兩個子站與八個子站;子站是用CC LINK 32
事情是這樣的,我其他子站都沒有問題,只有運輸子站中其中一台,
發生L ERR閃爍的很不明顯,但動作時與升降配合動作同步時,很頓,
困擾小弟許久。
小弟目前確認以下:
子站站號設置確認-正常
線纜線路SD、RD-正常(DA DB DG SLD)輸出輸入都有分配好因配置是串連
所以只要是上一個子站斷開或關電,會造成下一個子站的通訊受到影響而無法通訊。
這都正常下一台也可以正常使用
CC LINK模塊也確認換新過,正常依舊沒用。

目前發生的可能,小弟懷疑有干擾,但是有時候又正常,但大多數是在動作時就跳異常
才動作個幾次就不正常,感覺好像跟CCLINK沒有關係了,但是好像又受到影響

CCLINK狀態LED燈號

L RUN亮著 L ERR 不明顯的閃爍 RD SD有亮。 不正常

L RUN熄掉 L ERR 不明顯的閃爍 RD SD有亮。 不正常

L RUN亮著 L ERR 熄掉 RD SD有亮。正常的時候

利用PLC程式看圖,訊號有近來,主站有傳訊號到運輸機上,
但是運輸機沒有回應0....1........0......1....0.......1在跳,好像變啞巴似的不出回應主站

小弟已經困擾許久,不知道是不是周邊零件快壞掉造成壓降的問題。

网友A:
最远那个站吗?
布线距离多远?电源供应充足?终端电阻有吗?

楼主:
最远那个站吗?
布线距离多远?电源供应充足?终端电阻有吗?

不是最遠的,假設1 2 3 4 5 (6) 7 8 9 10個從站,在第6個站發生還會影響到別的從站
算是中間的從站;
布線大概55米左右;
電源供應正常!;
終端電阻有加裝再最後第十站

网友A:
看样子是干扰无疑了!
CC-LINK电缆外屏蔽网有接地吗?
改变一下波特率,避开受干扰的频段试试。

以上!
  •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B:
    波特率1就够用了,,实在不行加个RPT

楼主:
    RPT是甚麼?'
    波特律要調一致嗎?如果要更改的話?還是單一一台!!?
    小弟把動力線地之後就恢復了,通訊線有接地ㄌSLD

楼主:
    可是又發生,突然RUN習掉,感覺很不穩定!!!!

    動力線的接地前與後有差,但還是會干擾。

    = =,拆掉單一馬達就不會干擾ㄌ,因為有兩顆馬達在帶動。

    時好時壞,一下好的一下又亂閃熄掉.....真的是干擾的感覺,像個不定時炸彈

    我以前查了兩個禮拜,快被客戶罵死拖太久....謝謝以上各位大大的回答

    還有甚麼方法可以防干擾及注意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