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高手请教:日立WJ200  11KW变频器带伦茨异步电动机,如何让电机停止时加一制动力,不让电机运转?
说明一下,我的设备一共有两台11KW的变频和电机,一台电机运行时另一电机停止,由于两台电机是同步带运行,两台电机的同步带挂在同一主轴上,一台电机高速运行时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高速运转的电机会带动另一台电机低速运转。我想让停止不转的一台电机在停止时不受另一台电机运转的影响而运转?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电动机制动方式很多。
机械抱闸制动,直流能耗制动,变频器加装制动电阻,电动机反接制等。
建议楼主选用变频器加装制动电阻和机械抱闸制动两种方案。

网友B:
可以考虑装离合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制动方式很多。
机械抱闸制动,直流能耗制动,变频器加装制动电阻,电动机反接制等。
建议楼主选用变频器加装制动电阻和机械抱闸制动两种方案。

功率太大个人觉得还是机械抱闸的好些,个人觉得变频器加装电阻不太合适(11KW的电机需要一个很大功率的电阻)

网友D:
可以搞一个切换电路,给电机接上直流电,就能马上制动.

网友E:
好好看了一下,应该加装离合器,将不工作的那台与轴完全脱离即可!

网友F:
顶一楼,再大的电阻也比其它方案省事。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采用变频器自带的制动功能.要制动效果好的话加装制动电阻.

网友H:
2楼的方法最现实(电磁离合器)

网友I:
可丛电机引三相电加装电磁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