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

楼主(2011-05-10):
dtsd607多功能电度表3x1.5(6)A,可以用150/5的互感器吗?这样计算电度?谢谢!

网友A:
电流互感器(现在的标准图上代号是TA)与电度表没有什么关系。
电力计量是否需要安装TA完全是看需要:如果负载电流较大,如上百安甚至更大,就需要加装TA了。
至于电度表的选择,也是看现场的实际情况。
如果安装上TA,在低压用电计算用电量时150比5,变比就是30倍的关系,也就是说计量表显示1度实际应该是30乘以1=30度。以此类推。

网友B:
应当可以;
电度数为电表读值乘以互感器倍数。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我的意思电度表是3x1.5a与互感器5a可以配吗?

网友C:
理论上可以,但你那种电度表不是配用互感器的,可以选择标准5A配用互感器的电度表;如你一定要用的话,注意把电压钩断开,不要直接在互感器二次侧上加市电电压。

网友D:
3X1.5(6)A就是电流互感器专用。电流互感器2次出线电流本身就左5A上下浮动,而电度表内电流线圈计量范围在180%之内都可正常计量的。

楼主:
谢谢6楼的解答

网友E:
要看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