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假设一个展厅只能容纳十个人,超过十个人就报警,展厅进口装设一个传感器(X0),展厅出口装设一个传感器(X1),试编制控制程序实现展厅报警功能。
帮忙指点一下,应该用到哪些指令,谢谢

网友A:
加减计数器

网友B:
X0加1,X1减1,总数超过10,就输出报警

网友C:
加一指令

网友D:
参考自动车库门程序

网友E:
C100 C101断电保持型,计满10000复位,C100 C101分别作进与出的计数,D0为房间里人数,人数大于10时,M2动作,Y0作报警输出。… 0 LD M8002  1 RST C100  3 RST C101  5 LD X000 6 OUT C100 K10000  9  LD C100  10 RST C100  12 LD X001 13 OUT C101 K10000  16 LD C101 17 RST C101 19 LD M8000  20 SUB C100 C101 D0  27 CMP K10 D0 M0  34 LD M2 35 OUT Y000 36 END

网友E:
加减计数器没有两相输入型,真要那样做,是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