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300模块中AI模块和RI模块的区别

楼主(2011-05-10):
您好 我请问下, 6ES7 331-7KF02-0AB0模块和 6ES7 331-7PF01-0AB0的区别,我知道后者是热电阻模块,但我看到 前者也可以接电阻式传感器,
比如我用PT100的传感器 这2个模块是不是都能选,还是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6ES7 331-7KF02-0AB0是模拟量通用模块,可以测电流电压,也可测Pt100,硬件组态中RT,模块指向A档
6ES7 331-7PF01-0AB0是专业热电阻测温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