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和西门子PLC接线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5-10):
这是松下伺服和西门子PLC的接线端子,大家能不能帮我连一下,顺便帮忙说一下原理,谢谢。
我就是想用224这个晶体管输出的PLC,Q0.0发高速脉冲来控制伺服的定位(程序都会写,就不会接线),想用脉冲+方向控制伺服。大家看看这个Q0.0怎么接到伺服上,中间需要加电阻吗?
希望大家讲一下接线的原理。为什么这样接线?听说是共阳还是什么的?大家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串3.3K/0.25KW的电阻,西门子的是Q0.0接到伺服器PU,伺服器COM接24V地

网友A:
西门子的是阳极输出

楼主:
回复1楼的前辈,伺服有2个PU啊,Q0.0接哪个呢?前辈能不能帮忙连一下,谢谢 。看图上脉冲输入有2种形式的,西门子高速脉冲输出是输入哪种形式呢?具体该怎么接线呢。3、4、5、6、44、45、46、47需要接哪几个端子?

楼主:
希望前辈们讲的详细一点,新手不是很明白,谢谢大家

网友A:
不要叫前辈,大家共同学习,我只是做过这个,有一点这方面的经验而已。
S7-200我用的是包络,PU1是接PLCQ0.0,中间有电阻。PU2接0V。44,45是另一路,应该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不是PLC用的

楼主:
有个朋友说是这样接线,如果是这样接线的话,就和6楼朋友的接线不一样了,那么那个对呢?

网友B:
这是我们CNC控制器连接伺服的图纸,看下就明白了

楼主:
大家看看是这样接线吗?
下载积分:+1(zhang7241032) 这样是对的
下载积分:+1(xqx666) 正解

网友A:
SIGN1接Q0.2,脉冲+方向,Q0.0,0.2是一组,Q0.1 ,Q0.3是一组

网友C:
不懂伺服啊,PLC和伺服驱动器不要通讯么?要编写通讯协议么?外部接线怎么接啊?模拟量可以控制伺服么?

楼主:
我上面画的图对吗?

网友D:
来学习的,顶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上面画的图对吗?

这样接可以的!

楼主:
楼上的师傅,我这样接线呢,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61351]
楼上的师傅,我这样接线呢,可以吗?

这样接估计不行,按照你10楼发的图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你,我明天接上线试试。
说句实话工控人家比中国工控网和中华工控网回帖率要高很多,工控人家的朋友都比较热情。谢谢大家

网友A:
你10楼发的图,Q0.0是脉冲Q0.2是方向,不是Q0.1

楼主:
我用Q0.0发高速脉冲控制频率,用Q0.1的开关信号控制正反转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