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1-05-10):
如图,一个FX2N的PLC直接控制伺服可以做到每走一步距离是2MM吗?
控制要求好简单,一个按钮开关。每按一下伺服电机走2MM的行程。传动是丝杆结构

网友A:
可以做到

网友B:
计算编码器走2MM多少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C:
你 的图是速度控制,你的要求用位置控制简单一点,直接发N个脉冲就可以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
完全可以······
看点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E:
用位置控制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