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发送画面时出现“校验码错”
触摸屏在上一次下载画面的时候没有勾选上传信息,并加了密码;这次勾选了上传信息

在勾选“强制系统设置”后重新下载,
出现“二进制传输失败”,见下图;这跟上一次的触摸屏设置有关系吗?

另外,编程线没有问题的,GP版本信息可以查询到;还有在触摸屏系统界面进入TRANSFER  SCREEN  DATA进行传输也不行!
我晕了,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把端口号都改为com2后,连接成功,但也无法初始化GP! 见下图

楼主:
未解决!自己顶!难道是硬件问题??

网友A:
既然第一可以傳沒有道理第二次不行,兄弟所使用的人機是否帶網路功能?若有可里用網線傳輸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第一可以傳沒有道理第二次不行,兄弟所使用的人機是否帶網路功能?若有可里用網線傳輸試試

这个HMI不带以太网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HMI不带以太网口

請問當下你的人機是否還可以正常顯示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當下你的人機是否還可以正常顯示及使用?
之前是可以正常显示和使用,但在经过第三次操作的时候(请看我在1楼的描述),我发现用户画面和密码已经被洗掉,上电的时候已经看不到画面,也无法连接PLC(实际上已经连接),只有PLC版本信息和连接故障信息;但还可以手动进入系统界面;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无法进行强制系统设置(内部数据校验出现错误),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本身OS存在漏洞

楼主:
解决了,换另一台电脑可以恢复系统设置,读写也没问题;
但用回原来的电脑,通讯就会出现以上问题,偶尔也会坚持到最后读写成功;真是奇了怪了
yxl303

网友B(2011-07-14):
你是不是换了电脑啊?新的电脑双核的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