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各位高手大家好,小弟目前有个项目,以前的基本控制方式是用电脑写出产品相关参数,生成本次产品系列二维条码,用条码打印机打印,贴在产品上,然后等生产此产品的时候,就用扫描枪读出此条码,并生成PLC运行的数据(比如长、宽、高等),控制相关的伺服等元器件。可是那样做成本很高,而且比较麻烦。现在小弟想用PLC控制,主要难在将生产报表生成条码,用PLC控制条码机打印,然后再用PLC控制扫描枪读出数据。还有的就是生产报表是表格形式。其实这个做在屏里也应该可以的。请大家提下建议。有人说用带触屏功能的电脑做比较好,我也不太清楚,没做过这方面的项目。
zsfjn

网友A:
比较麻烦

网友B:
PLC控制打印机的话 用232就可以 关键要看打印机的通讯代码和打印代码
触摸屏连接更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