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用的是 WEINVIEW MT8000
下载好程序后  字体都是方块

另外两台没有问题

用的都是同一个程序

应该是字库问题

可是怎么修改字库?

网友A:
在软件的设置里面添加字体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 一共三台

前2台没问题

最后一台 无法显示

是那个屏幕自身字库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文字的字体选择不对,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现像,换下别的字体,或是字太大。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用的EB8000软件,如果是的话请点击 工具-反编译,然后点击反编译在输入到触摸屏,不行的话还有一招,稍微麻烦一点,点击所有的文字,(逐个来)然后点上面的标签  <使用BITMAP字体>前面的方框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文字的字体选择不对,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现像,换下别的字体,或是字太大。

可是其他2台OK

就这一台 有问题

总工又发话了

这不回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用的EB8000软件,如果是的话请点击 工具-反编译,然后点击反编译在输入到触摸屏,不行的话还有一招,稍微麻烦一点,点击所有的文字,(逐个来)然后点上面的标签  <使用BITMAP字体>前面的方框勾上

点 反编译  说格式错误

网友C:
还有个方法试了没?

网友C:
截图怎么发的,本想给你发个截图的,先试下吧!不行在想办法.我们这边是威纶MT6000的触摸屏,我每次是这样搞的,不知跟MT8000是不是一样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但是感觉莫名其妙

我先用反编译  因为写的反编译错误么

我就按第二个方法  但是 图比较多 我就决定先改2页试试 再说

但是考进去 发现 字体能正常显示了

我也不知道是方法1的效果 还是方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