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编程错了咋改

楼主(2011-05-10):
我用三菱的PLC 画梯形图是出现错误 前提是基本上都画好了 就错了一点 咋改啊 谢谢

网友A:
把问题说清楚点,把程序拿出来好说,你这样问人,不等于问人家飞机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B:
打开梯形图写入模式,错哪里鼠标点哪里,直接修改呗,搞好后重新写入。
學無止境

网友C:
你可能是怕加东西加不进去为难撒,或者是要并联什么元件等等的,像这样的就在加一行就可以了。

网友D:
哪儿错了改哪儿

网友E:
知道错误就简单了,难的是不知道错有哪儿?

网友F:
呵呵,原来如此

网友G:
自己写的应该能改吧

网友H:
如漏行的话可以增加行进去再编辑了

网友I:
用删除,或插入工具,修改就行。

网友J:
可能是改别人的,不知道下手吧

网友I:
如是编错程序,你要把设备的动作要求及你编的梯形图传上来,大家才能帮你呀。

网友K:
六楼的回答太经典了

网友L:
是自己写的吗?是自己写的不会改?那你真利害,你一般写程序都是写一次性写好了不用改了?

网友M:
截图传上来

网友N:
把图片贴出来啊!

网友O:
呵呵,只要把错的改正就OK

网友P(2011-06-09):
知错就改

网友Q:
打开梯形图写入模式,错哪里鼠标点哪里,直接修改
秦汉

网友R:
建议若要学会编程,务必先学扎实基础知识,勿要一口吃下个胖子。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S:
是不是自己写的 知道错了还不会改啊

网友T:
是不能转换吗,还是什么,说清楚一点嘛!

网友U:
和我一样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