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请帮忙啊 谢谢

楼主(2011-05-10):
MC NO M100 在梯形图绘制中我咋输不进去呢 三菱的编程软件 一直提示错误 新手

网友A:
直接输mc no m100 回车就行。

网友B:
在写入模式才可以的啊。

网友C:
没理由啊。

楼主:
1楼 我就是那样做的 提示错误

网友D:
输入数字,字母呀,可能输错了

网友E:
你忘记OUT了吧

网友F:
前面加一个输入点,比如XOO,然后再输入MC N0 M100,就可以了

网友G:
你是不是把N0和NO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