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电路如下图,
图中的T11与N线没有电压,N线分别与三相母线R0、S0、T0测量有220V 左右的电压。
保险器上端T1与N没有220V电压,就是保险器下端T11与N线没有电压。
保险器绝对是好的,换了好几个。。。这并不保险丝及保险座的问题。
另外,我无意中在不拆原风机的情况下,用另一个同样的风机,一条线接在N线上,另一接在T1上,风机不转。
但是接到R1或者S1上,两个风机就可以转。
怎么解释这个原因?????

楼主:
再上传一个PDF格式的。
等待中……&………………&
附件: 4-7-Model.pdf (91 K) 下载次数:44

网友A:
T1与S1 之间有无380v 电压?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楼主:
    T1与S1、R1都有正常的390V的电压。
    我下边用的是三菱的变频器都可以正常工作 ~!
    我不解啊~~!!~!~!??~!?~!?~!?~!?~!?~!?~!?~!?~!?~!?~?
    我纠结啊~!~!~!~?~!?~!?~!?~!?~!?~!?~!?~!?~!?~!?~!?~!

楼主:
    R0、S0、T0之间有390V线电压,与N线有220V 左右的相电压。

    R1、S1、T1之间有390V 电压。
    但是,T1端接了一条线引到保险器。
    T1与N线就同有电压,R1、S1与N线都 有电压。
    当我把到保险器的T1线拆下后,断路器下端的R1\S1\T1与N线都有电压~!
    神奇啊~!~!~!~!

网友B:
    你那T11和N之间那个圆的是什么东西呀,是不是那个东西坏了。导致N线上带有和T11同相的电压。你量一下N线和其他两条线的电压。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网友C:
    应该是有电压的。如果没有电压,风扇能转动,那才叫奇怪呢。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把TI的保险摘掉,量保险上口的线和N线的电压如果正常,那就是T11和N线之间的那个东西有问题了。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D:
    把变频器的输入线拆除后,再检查三相的线电压以及每相的相电压,可能的问题出在 T1 的二头拱头处。也有可能是线鼻子的连接不良。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支持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T11和N之间那个圆的是什么东西呀,是不是那个东西坏了。导致N线上带有和T11同相的电压。你量一下N线和其他两条线的电压。

    T11與N线之间那个圆的就是单相220V风机啊~!如果说它坏了,那么我用第二个风机一个接N一个接R1或者S1的时候,这两个风机都会正常转。
    可以这样说,保险器的T1线接在哪一相上,哪一相就与N线没有电压。。。。

    同时上传一个电路图CAD版 的~!
    附件: 4-7.rar (111 K) 下载次数: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有电压的。如果没有电压,风扇能转动,那才叫奇怪呢。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有电压的没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有电压的没有电压~!~!?~!~!?~!?~!?~!

    是否是一相了,例如电源线内部短路了之类的情况,把所有和外部接通的电路切断,如果风扇再转,那才叫奇怪。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支持原创

网友E:
不要把问题想得很复杂,先用别的220v确定风机好坏。再确定R1.S1.T1.相互之间是否有三相380V。再确定N线根RI.S1.T1是否有220V。先绕开FU1,试用转动了。再串FU1一试,我想问题应该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TI的保险摘掉,量保险上口的线和N线的电压如果正常,那就是T11和N线之间的那个东西有问题了。

这样与你说吧,
我再原电路上再加一个风机2,规格型号与原风机一样。
把风机2的一条线接在N线上,另一条接在T1上。也就是在保险器进线端。
那么这两个风机都不工作。
但是 ,可但是,但可是,但是可………………
把风机2一条线接在N线上,然后 分别接在R1和S1上,那么原电路风机与后装的风机2都能正常转动。
这怎么解释啊?????????

神奇啊~!

网友E:
N线没问题,你确保T1-S1,T1-R1之间有380V吗?是不是T1不通他对N线220V是S1或R1通过VVVF反馈的假象电压?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优秀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E:
    N线没问题,你确保T1-S1,T1-R1之间有380V吗?是不是T1不通他对N线220V是S1或R1通过VVVF反馈的假象电压?

    我也这样想过,
    但是把变频器上断路器分断后,
    我测量过R0、S0、T0的上一级断路器,三相电压及三相与N线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F:
    换一个空开试试看,3P的,应该可以解决。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E:
    我想问题就在这里,应该把变频器的进电源拆下,测量断路器的下端,是不是断路器内部触头有问题?

网友G:
    可能是T1相上的空开缺相了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网友H:
    线路是刚布好的还是老线路?如果是新布好的,检查一下是不是接线错误。如果是老线路,检查一下是不是T1;T11电线有断路的。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I:
    换掉空开下端到保险上端的那条线,包括接线端子等换新试试。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支持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路是刚布好的还是老线路?如果是新布好的,检查一下是不是接线错误。如果是老线路,检查一下是不是T1;T11电线有断路的。

    新做的线路,电气元件包括线材都是新~!~!
    只要把保险器的上端线T1拆掉,那么T1与N还有220V的电压的。这是正常的,。
    可关键的是,保险器的上端线T1接到R1或者S1那么R1或者S1就没电压。
    恢复原电,使风机如图接线。
    那么再加第二个风机,FAN2。
    一线接N上,一线接R1或者S1,那么两个风机都可以转。。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掉空开下端到保险上端的那条线,包括接线端子等换新试试。

    如果这条线断路,那么怎么解释。下边这种现象?
    再加第二个风机,FAN2。原风机电路不变,如图。
    Fan2 一线接N上,一线接R1或者S1,那么两个风机都可以转。。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这个带有标注说明的。
附件: 4-7-Model标注.pdf (222 K) 下载次数:9

网友J:
依我看是你的零线接触不好引起的。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优秀文章

网友I:
    没那么复杂吧,这样的现象不是你的线没做好就是接错了线。如果风机的相线没有段,那么很有可能风机的零线断了。
    你另外接一个风机2在R1和S1上,两个风机都能转,那你1号风机的零线没有问题吗。两个风机之所以能转,原因是你把风机1和风机2串联在了380V之间,每台风机所得的电压是200V所以才能转的。
  • 下载积分:+2(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K:
    同意,量电阻查看线路通断

网友L:
    电路图没问题。期待楼主中

网友M:
    建议测Q1开关下端的T1到FU1的上端T1的电阻,肯定线路接触不良,没那么复杂,全是感应电压在作怪,这是电子万用表特性,工作经验罢了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支持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那么复杂吧,这样的现象不是你的线没做好就是接错了线。如果风机的相线没有段,那么很有可能风机的零线断了。
    你另外接一个风机2在R1和S1上,两个风机都能转,那你1号风机的零线没有问题吗。两个风机之所以能转,原因是你把风机1和风机2串联在了380V之间,每台风机所得的电压是200V所以才能转的。

    我说明一下,我另接风机2分别在R1与N线、S1与N线。然后两个风机都能工作`~!~!
    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用电阻档测一下T11到T0通吗?N到N通吗?

    全通。。。。。

网友M:
    注意是“Q1开关下端的T1到FU1的上端T1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M:
    注意是“Q1开关下端的T1到FU1的上端T1的电阻”

    没有电阻,,,断路器下端出线T1到FU熔断器上端是通的。
    FU上端T1到Fu下端T11也是的。

网友M:
    “我无意中在不拆原风机的情况下,用另一个同样的风机,一条线接在N线上,另一接在T1上,风机不转。但是接到R1或者S1上,两个风机就可以转”,说明FU1(T1)----N没有电压,也就是T1没有电,按你的描述Q1闭合时CAD图上U应当有电压,接风机的时候是不是同一位置的N线?你可以看附件
    附件: 4-7.rar (353 K) 下载次数:7

网友E:
原因找到没有?我着急哟

网友O:
这是什么图纸啊
一点也看不清楚 哎呀 弄个清楚的呀 再说你画的什么呀
建议用cad画吧

网友P:
图纸很简单,不说故障在哪里,你肯定没有细心的查,等你查到了故障点,就明白我的话,查不出都是难的,查出来都是简单。

网友Q:
检查三相的线电压以及每相的相电压,可能的问题出在N 的三头拱头处。也有可能是线鼻子的连接不良。

网友R:
搞电要安全加胆大心细!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S:
能否有清晰的图片

网友T:
肯定是零线问题,你把风机拆了,用白炽灯泡一根接N进线,另一根分3次接R1,S1,T1。如果3次灯都不亮,就是零线问题。我冒昧的问一下会不会零线和接地线搞错了。有些公司地线很不规范,形同虚设。
下载积分:+3(再见理想) 优秀文章
學無止境

网友U:
零线接触不良 主要是保险座接触不良 仔细看一下应该没什么事

网友V:
用灯泡一级一级往下量

网友W:
我服了 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