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定位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1-05-10):
我做了一个程序,用相对定位指令.定位指令的驱动信号没了,但定位指令的方向输出一直都有,那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是用Y0做脉冲输出,Y2做方向输出,驱动信号完了以后,Y0没输出,但Y2一直都有输出.复不了位.

网友A:
方向信号是有单独的驱动条件的,你把Y2的驱动条件置OFF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应该不会的,程序有问题,发上来我看看。

楼主:
程序如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楼主你的程序我看了,程序中的第9到13步中伺服允许运行一直是置ON的当然方向信号Y003会一直有输出啊。

楼主:
呵呵,我的程序发错了.我在工司的已经改过的,.13步那是Y4和Y5 .在家的没改.但问题还是那样,我是复位后才会出现那个问题,如果开机不复位就可以弯管手动.也可以角度手动,但复位后就只可以角度手动,弯管的Y2就一直有输出.按了急停也一样没用,一定要断电后才可以再次动作.是什么原因?

楼主:
按急停后Y2还是动作的.

网友A:
楼主你还是把你公司的程序发上来吧

楼主:
重新上传改过的.再说明一下情况,复位后可以角度手动,但不能手动弯管,监控发现Y2一直动作.按急停也没用.请大家指教指教.

楼主:
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请多多指教.

楼主:
为什么知道出现这种情况的朋友就不愿意说一说呢?

网友C:
方向信号是有单独的驱动条件的

网友D:
看看,长点见识

楼主:
呵呵,我有小小明白是什么原因了,是程序的问题.这个是我做的第一个程序,虽然失败了,但我也学了不少东西.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