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私服定位控制模式通电后,手可以转动电机轴吗?

楼主(2011-05-10):
私服现在没动作…回原点,手动左右都不动了,不过发现个问题,别的好的机器在停机状态下,丝杆转不动的,这机器丝杆轻松可以转动。准备换控制器试试,也不确定是上位机的事或是控制器的问题。前两天就是运转过程中电机不转,排线都排在一起报警停机的,断电复位后还可以回原点和手动左右的…今天直接就不动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伺服ON信号有的话,电机轴是锁定的,用手一般不能转动!

网友B:
如果使能以后,是不能转动的,一般手动移动,都是在停电状态下才可以的。根据出现的报警信息分析原因啊。

楼主:
报警是PLC报警,触摸屏显示私服异常,整理停止…私服没有报警的,等下先查一下信号线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