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使用问题?

楼主(2011-05-10):
伺服电机在上电后,轴本处于锁定状态,为什么用手转动时还能转动一点,松手后又弹回?同型号的设备,别的都不能转动!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打捞一下,有哪位能帮忙解释一下:这种现象是否正常?有什么办法消除这种想象?

网友A:
这种现象可以认为是正常的。转矩控制和位置控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网友B:
零位力矩不够 是不是参数问题

楼主:
回版主,该电机采用位置控制模式,走位重复性精度不是很好,检查时发现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这的问题,因为同型号的设备别的都没有这种现象,不知道怎么消除?

网友C:
看看刚性 多少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楼主:
位置模式下,伺服电机停止后,电机轴处于锁定状态,锁定轴力矩的大小和什么有关?如果需要调整伺服参数,需要调那些参数?

网友D:
应该是参数问题 特别是刚性参数

网友E:
同一种设备,不同的伺服参数可能有点不同,位置模式这种情况可能是刚性有别,可调整一下刚性。不同厂家参数不同,比如位置环增益、响应频率等,要看你用的伺服手册。
下载积分:+1(jona2011) 感谢分享

网友F:
一定程度上调整位置环增益可以改变系统刚性,但是过大的位置增益会使系统产生过冲和振动

网友G:
碰到类似情况,学习了!

网友H:
赞成调节一下它的刚性问题

网友I:
你用手都可以转动一点,那就是刚性问题,设大点就解决了!

网友J:
这里的人不但是高手而且是不吝传授的好师傅

网友K:
其实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你同型号的其他设备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可以把那边的伺服参数读上来写到这边来试一下啊,
另外的话,你用手转是用手转动电机轴吗?如果不是的话,会不会是机械装配的间隙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