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请教各位仁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5-10):
小弟初学欧姆龙,在编程软件里有一事不明白,请各位指教如图,200,00与计数器为什么与右母线不能闭合,左边有红线,则表明程序有问题。但终不得其解。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A:
omron软件编辑时要求各段分开来写,也就是LD 0.02 OUT 200.00那行开始就要新开一行了,不能好几个段落都在一行中。
分开之后红线自动消失,表明程序无形式上的错误。
SIEMENS也是这样的要求,不过有NETWORK...作为段落的分开标记,比较显眼。
下载积分:+2(笑我清风) 热心助人

网友B:
版主正解,欧姆龙的编程软件就是这样,用用就习惯了。编程的时候注意行的·位置。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讲解,小弟长进不少,的确如版主所说。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C:
西门子也是这样

网友D:
和西门子的差不多

网友E:
不同的条件导致不同的输入是不能放在同步里面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