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如何控制伺服

楼主(2011-05-10):
Q系统PLC如何通过程序控制伺服马达,通过QD75模块

网友A:
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53

网友B:
PLC控制QD75输出脉冲或者数据给伺服放大器,伺服放大器再驱动伺服马达.至于QD75输出的时脉冲还是数据那就要看你所选QD75的型号了.

网友C:
查看QD75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