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计数报警器安装方法

楼主(2011-05-10):
前天帮朋友组装一台机,装好调试时原本有计数报警用的一个报警器没有,看了一下PLC的Y3是报警输出,但工作方式是每隔一秒灯亮一下,共亮5次,把一DC24V的蜂鸣器接上后根本就不会响,请问是不是输出时间太短而驱动不了蜂鸣器造成的,那又如何接才能让蜂鸣器响呢?
江湖好学士

楼主:
是不是要安装一个接收到一个输出信号而让蜂鸣器响(约10秒)的一个辅助装置呢
江湖好学士

网友A:
没理由不响的啊,蜂鸣器坏了。

网友A:
正负极方向?

网友B:
除了上面的理由,还有你的蜂鸣器要是长音的,不要有时基。

网友C:
首先确认,蜂鸣器是好的;PLC的Y3的COM已经接上相应的电源,再就是你的蜂鸣器不应该是短音的。

网友D:
可以先试下蜂鸣器是否正常,需要怎样的输入,在来改程序。